从 c1 -ff 到之内存不过

楼主(2008-04-19):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可是我没有解决,有点困难。请高手指教1 2
主板很老了,845gl的,拿到手之后,很明显的一块内存供电管烧坏,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问题,换了之后应该没啥问题了,
可是电压等一切都正常。内存还是不过,郁闷中!!!!!!!!
于是继续努力检测,换。
i/o,bios,74电路都换了,可是还是不行,由于技术问题和设备问题,只能去换,而无法检测的很详细,
请教一下,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网友:
我反复再粘贴新手区的帖子网址

为什么不自己先到新手区去看看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4-1-1.html

网友:
测量内存时钟 AD线对地阻值,反追线路看一下 相关线路元件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