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el(R) 82801FB LPC Interface Controller - 2640

楼主(2008-04-19):
ntel(R) 82801FB LPC Interface Controller - 2640

该设备的驱动程序未被安装。 (代码 28)

要重新为这个设备安装驱动程序, 请单击“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请问这是什么驱动呢/谢谢!!!!

网友:
LPC:红外线驱动

转一篇:
打开设备管理器

在未知设备点右建--->点更新驱动程序 --------->否,暂时不------------>从列表指定位置安装-------->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左边选择Intel-------->在右边往下拉找到 82801DBM LPC Interface Controller - 24CC

下一步,提示你可能不是为这个设备设计的,不要管他,下一步OK

刷新下,看OK了吧~~~~~~~~~~~~~~~~

此方法适用INTEL 所有 LPC Interface Controller
82801GH (ICH7DH) LPC Interface Controller - 27B0
82801FB LPC Interface Controller
82801FBM LPC Interface Controller
82801DB LPC Interface Controller
82801GBM (ICH7-M) LPC Interface Controller
82801CAM LPC Interface Controller - 248C
82801BA LPC Interface

自己找到了.........

网友:
主板芯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