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45 开机就死机

楼主(2008-04-19):
大家有没有遇见过呢?intel945一开机就出现 Bios Setting <F2> EB 然后就停在这里了,而且主板上没有bios芯片,这是什么原因呢,在线等待 :victory:

网友:
试试清空CMOS

网友:
BIOS肯定有的,可能是SPI的吧,
这个应该是AMI BIOS,你只要按F2进入BIOS 界面,
LOAD OPTIMIZED DEFAULTS  即可.

网友:
板上是有BIOS的再找找把

网友:
跟本按f2就没反应了,都死机了还怎么进入bios呢。

网友:
可能是SPI的吧  请问这个怎么识别??

网友A:
刷个BIOS吧,坛子里有BIOS。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吧,坛子里有BIOS。你搜索一下吧

主板上找不到bios,而且开机就死机,连进dos都进不去。

网友:
电池的电已经放过啦,但还是开机就死机。................

网友B:
现在很多BIOS是SPI的,象25X80(8M),25X40(4M)等8脚IC直接打机在板上的.

如果真的按F2或者DEL都没有反应了,那就只有将IC拆下来重新烧过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BIOS是SPI的,象25X80(8M),25X40(4M)等8脚IC直接打机在板上的.

如果真的按F2或者DEL都没有反应了,那就只有将IC拆下来重新烧过BIOS了!

那spi的怎么知道哪8脚ic就是bios呢??主板上有很多的这样8个脚的芯片啊,还有就是普通的bios编程器能刷spi吗?

网友:
DELL的原装主板也有找不到BIOS的,检测条还没到头就不动了,我更换I/O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