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可判断南桥坏吗?

楼主(2008-04-19):
usb对地阻值正常,A14对地正常,不上假负载,南桥温度正常.内存电压,南桥1.5V正常.上假负载,南桥迅速发烫,1.5V没有.升技的板,DB的桥

网友:
你的南桥是什么的INTER大南桥吗?如果是你测试一下显卡有没短路,如果显卡也短路 100%南桥挂

网友:
要看什么板了,AGP供电也正常的话,估计就

网友:
估计应该是南桥内部usb电路坏,请详细说明一下南桥的型号!

网友:
楼主发的贴让人不明不白。什么说都没说清楚。让人家怎么回答你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你测试一下显卡有没短路,如果显卡也短路 100%南桥挂
这个在哪里测

网友:
他应该说的是VDDQ,AGP的A面倒数第三脚,这个脚对地阻值为的0的话应该是90%北桥坏吧。

南桥坏的应该是:PCI的四个字节使能信号对地短路吧。

网友:
不过好像有时南桥坏了去测那四个使能信号对地值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个认为不能光靠一、两个点去判断这个元件的好坏,要多方面去测才能避免误判。

网友:
我曾经做过试验

我曾经做过试验:拿一片确定南桥坏的板子,测得结果如下:

1。USB对地值正常
2。IDE对地值正常
3。PCI AD线对地值有一、两脚对地值偏小50欧左右。

由此可见我上面说的话了,

网友:
新手区有关于这个主题的专题维修资料,请仔细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