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3MB高压帽处滋滋响(已修复)

楼主(2008-04-19):
三星783MB,现象为开机滋滋叫,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有噪声。打开一看,开机后发现声音来自高压帽处,并且办有蓝色的光亮,发出一种有微刺激性的气味儿。这种情况是不是得换帽?或者是把帽重粘一下?我没弄过,请大家给个方法,我准备自己弄。让人家修太贵,一开盖就好几十。有高压,会小心的。这个之前在论坛里看过。

    问题已经解决,清洗后就可以了,听人家说是因为受潮的原因.这下好了,省下50块钱可以拿来孝敬老爸老妈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把高压帽去掉,在上面涂点高压硅脂,要是还响的话,就把高压帽换掉吧

网友:
清洗高压口,换高压帽,涂灭弧剂安装即可~

网友:
放电后,涂些高压硅脂703就行。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清洗后就可以了,听人家说是因为受潮的原因.这下好了,省下50块钱可以拿来孝敬老爸老妈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老兄,您没有放电吗?能不能讲一讲放电的过程呀,我很想知道呀,听说显示器不存高压,只有电视机会有,但这玩意不敢开玩笑!

网友:
楼主的高压帽上面已经漏电了,就算是不放电,也存不了多高的电压在上面了
CRT显示器和电视机一样,都是用的显像管,必须要有几万V的高压才能发光,显像管的高压接口跟显像管外面涂着的一层石墨层会形成一个容量很小的分布电容,切断了主电源供电以后,高压电就储存在这个分不电容上面,如果高压帽的绝缘性能足够好的话,这个高压可以储存很长时间。
维修过程中如果要释放高压,可以找一根绝缘良好的电线,最好能有500V以上耐压,剥开两端的绝缘胶皮各约一公分左右,然后先把一端接到显像管石墨层的接地线上,注意要确保连接良好,然后把另一端的线头用绝缘老虎钳夹住,伸进高压帽内去接触高压帽里面的高压线连接头,放电过程中会听到啪的一声,并且是很清脆的一声响。我们在维修过程中一般都是直接用万用表表笔线放电,该过程中需要小心注意操作者自身的安全,关机后的高压虽然是高电压低电流,不会致命,但是还是会让你难过几天的。
没有一定基础的人最好不要贪图省几个小钱,最好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