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6600GT点不亮

楼主(2008-04-19):
华硕6600GT点不亮 主板报警 进不了系统 孩子玩极品10后黑屏就这样了 大家帮助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风扇转动正常

网友:
玩游戏后黑屏再开机就不亮了,这样多为过热至使三极管或者BGA烧坏了.可以测量BGA,和各部分的电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一般都是BGA挂了

网友:
那怎么维修呢 请指教 :o

网友:
当然是拿个新的BGA换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