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不触发!

楼主(2008-04-19):
型号:nec e600
故障:不触发
检修结果:测3V,5V都有电压,开关脚上也有5V电压,pc87570已经更换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还有其他的电压呢 有么 还有几个必要的电压

网友:
按触发开关,电流有什么变化

网友:
晕系统供电都有了吗还有几个电压呢再查查其他的电压有没

网友:
按开关电流没有一点变化,1632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了,请问还要查什么电压呢?

网友:
南桥是ALI M1535+,有3V,5V供电,晶振有电压差!

网友:
检查EC是否正常.晶振是否有电压,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以前碰到过好多不触发的 没静态的 放电就OK了 不知道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