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盘通电不转

楼主(2008-04-19):
我的硬盘通电不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牌子是西捷酷鱼的。请高手指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
换板啊,但要记得把BIOS换了

网友:
会量电路的话,看看5V和12V的二极管短没短路,2P102短路没有,都没短路,换个驱动芯片试试。还不好使,溜溜电路板,在不好使,那就差不多可以直接换板了。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大哥,我现在就去试试大哥们的方法

网友:
果然是5V还有12V短路了,更换新的后,故障排除,谢谢各位大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