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BDA533不过内存

楼主(2008-04-19):
EP-4BDA533开机跑C1-E1不认内存。上不上内存都这样。测供电打阻值都正常。91,92脚有一脚不正常,阻值为300多,电压只有1。7伏。正常为500多,3。3伏。这个信号一般都连时IC,IO芯片,南桥的。由简到难,先断开时钟,一样。更换IO也一样。最后只有拆了南桥801BA,打值一个为500多一点,阻值为300多的变成490,认为找到问题了。马上从坏板子拆一801BA南桥换上,开机还是跑E1不认内存。晕啊!打阻值和电压和原来的一样!没招了,难道是上拉电阻坏了,手上没电路图不好找这个电阻啊!哪位有办法啊?

网友:
跑一下线路
找出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