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惠普Presario V2000

楼主(2008-04-19):
故障现象: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能开机时什么都正常,也不掉电不黑屏,但是只要关机再开就怎么也开不了,电池,适配器都检测了正常,不开机时主板不供电,充电芯片用的1772,有哪位大师修过同样的故障,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开机时待机电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重点两个方面可能有问题。一个是南桥不良,SUSB、SUSC发不出去。一个是EC的RESET电压不足。EC无法正常复位

网友:
去电池后,能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斑竹,我在有电池的时候试过,没有电池的时候也试过,故障一样.
二楼大师,如果南桥不良的话,怎么解释开机的时候机器一切正常,我想的话南桥不良也会造成有时不开机,但正常使用时可能会掉电吧,或者黑屏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M2000的也是这中情况我把那个PC97.....的大芯片加焊就好了可能那几个管触发的脚脱焊了你参考一下

网友:
补焊PC97551还是无效,郁闷!就想不通为什么偶尔可以开机进系统,马上关机再开机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把CMOS电池取下几秒后再接上试试!!!

网友:
先查查有没有待机电压,如果有补焊一下开机芯片,或换一个试试.

网友:
行,有意义,我顶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