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硬盘定制化与换PCB

楼主(2008-04-19):
在一些数据恢复服务公司之间存在某种默契---在较新式的硬盘上换PCB是一个不良做法。事实上换PCB实际上存在进一步损坏硬盘的可能。已经引证的例子,他们作出好的案例,某些已经用长篇的文章给出。

硬盘定制化。每一个和所有的硬盘定制化的想法初看似乎是不实际的,给每个和所有的硬盘写入不同的数据?哦,他们是这样做的。如果你停下来想一下这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并且对制造商有利,就是最懒惰的人也会同意这样做。

不同的信息放在某些关键区域,其中之一是磁盘本身。磁盘上有用户不可访问的磁道,叫做维护磁道;另一个地方就是PCB上的EPROM,在制造过程中,把硬盘的机械部分镜象到PCB以后,硬盘连接到一个机器上,这个机器执行测试,烧入以及把数据写到维护磁道和EPROM。从技术上说,每一个ESDI,SCSI,ATA和SATA硬盘的产生已经是定制化了的。

厂商总是把介质缺陷放在维护磁道上,缺陷对于每个硬盘都是唯一的。因此进一步定制每个硬盘也不是一件高强度的工作。校调每一个硬盘的热和机械特性,赋予定制化信息可以减少硬盘废品率,在制造过程中稳定这些因素还可以增加容量。

那么上面的原因如何影响了PCB互换?假定每个硬盘的它的工作温度和某些机械特性出现的微小改变可以用调整去补偿,引入一个“匹配的”PCB到盘体(HDA)离概率的范畴并不太远,也就是相差太大了,PCB可能实际上损坏HDA。有一个数据恢复服务部门报告说,市场上的一个硬盘换了一个“匹配的”PCB到失效的HDA,结果毁掉了换上去的电路板(PCB)。

考虑引进串号,PCB引入串号只能与特定的HDA一起工作。这样做并不困难,只需要在EPROM和服务磁道上写上串号就行,在启动的过程中要求这两个串号匹配,如果不匹配就不工作。

硬盘定制化的曙光已经出现。 有报告指出制造商倾向于搞硬盘级加密。把关键信息写到服务磁道和EPROM,在理论上是加密的,这样一来对于电路板互换或者数据恢复服务部门当然更加困难。

会不会写上一行“PCB不可交换”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5MB级别,是5兆字节!),高度定制化的信息写到硬盘上出现了(信不信由你)。随着每一种新一代硬盘的来到,从此以后定制化程度越来越强。一般说来硬盘容量越大换PCB作为维修解决方法的成功可能性就越小。实际的分界线对于某些型号似乎应该在20GB级别,但是我没有足够的资料来确认这个分界线。

我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再推荐用换电路板作为解决方案。你要做的话损失责任自负。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请使用下面的指导:

为了恢复数据,得到替换部件修理硬盘最容易的方法是买一个和要修的最接近的盘(完全相象!!!,版本号相同!!!包括板型!!!)。就是说修电路问题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换掉电路板。硬盘里还有其他电子元件,但是我们会失去保修并且需要专用工具来替换。简单地从相同的硬盘拆个电路板换?请确定这是一块相同的电路板,型号相同或接近!用错型号等于玩火!

换板后观察是否症状改变。

如果硬盘能被计算机BIOS或SCSI HBA认到,马上给这个硬盘做个镜象。如果还是不行,这样的问题超出了我们能够提供帮助的范围,你需要专业的帮助。

网友:
他们这样做.是对制造商有利!!!!!

网友(2008-05-20):
学习了很多知识,以前不知道,但是紧急情况下这样做我看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