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电池竟然没控制芯片?

楼主(2008-04-19):
IBM R31电池竟然没控制芯片?
这个机子的电池实际能使用1个小时,但是,使用电源管理的话,很快就掉到0%。
想给电池芯片复位一下,可是,拆了电池,发现电池里面没有控制芯片,只有简单的电路。控制电路会不会在主板上呢?
芯片

网友:
在其他2面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会不会这个电池是假的啊?
拆的时候,发现塑料壳很软。

网友:
电池的另外一面,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竟然没控制芯片?
假的??

网友:
你这个电池,好象不是原装的

网友:
确实不是原装的^_^,用还是能用,就是没时间。

网友:
要是都没有芯片该多好,那样都可以修电池,仔细把电路画下来,以后我改一个试试

网友:
所以,这个电池就是挂一下子,就从100%掉到10%又一下到0%。但是,没用电源管理的话,这个电池还能用将近一个小时哦

网友:
看仔细啊楼主,这个是镍氢电池,不是锂电池,是不需要控制芯片的啊

网友:
呵呵,是吗^_^
那可能是电芯坏了吧。还是?怎么不用电源管理能用将近一个小时呢?用电源管理一下就挂了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这个不是IBM的原装电池,假冒的产品。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楼主继续

网友(2008-12-20):
第一次看 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