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判断过程,这样能决定是bios有问题吗??

楼主(2008-04-19):
刚才发了下贴,没有成功,再发下~~
我的电脑有以下现象:
1。购机后4个月后出现过3次无故关机后再开机不能启动的现象,拆机,主板上的内存、cpu等重新插一遍,就好了,就没在意。之后一直正常使用。
2。10个月后一次用完后关机,第2天早上再开机,不能启动,于是又故技重演,配件重新插了一遍,还是不行;按开机按纽cpu和电源风扇转1下就停了,很是奇怪,疑似主板问题,由于维修不方便,于是直接换了测过的主板。
3。拿到新主板后换上,还是老问题,于是拿去检测。修理师傅左右摆弄了下机器就能开机了,也能进操作系统,于是就怀疑是我自己没有装好,问修理的师傅他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了,只说cpu没插好是有可能的;又说我的主板在运行时北桥发热量很大,烫手,不能摸,建议我给北桥加个风扇。 于是我就又抱回家了。。
4。到家后发现上电依然没反应,但现象变了:加电,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一下子就启动了正常运转,但没有其他动静,不见自检,不见硬盘转,只见风扇呼呼转。这样持续了几分钟后,手摸南北桥和cpu都有温热。。。买个pt090A+的卡,发现启动根本不跑码,只显示----四个横线。。。
5。很是郁闷,决定自己修,使用替换法:把我的电源换到别人机器上,别人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使用别人的主板内存、我的电源、硬盘,发现也能正常进入系统;这样应该除去电源的问题了吧。最后我拔去了内存、硬盘之类的,只留下我的主板、电源、cpu、pt090a+卡,发现还是一样,开机只有风扇转, debug卡上只有IRDY灯不亮,只显示司横线“----”ft, 这种情况是不是一定是主板有问题了呢?
6。但怎么检测主板呢。。上网搜索ing,于是发现了这个基地,好地方,呵呵
,搜罗了大量资料后,开始疑似bios有问题。但手头没有万用表来检测电压、也没有废板子什么的,又不懂电路知识,所以就先把现象发来给高手看下,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哪里的问题可能性最大,谢谢!实在不行,就买个万用表来自己测下了.....
附上我的配置:
主板:精威A33G
cpu:AMD 4000+
内存:Kingston 1G * 2.
我是绝对新手,求哪位大侠给诊断下哈
顺便说个小技巧,没有搜索权限的兄弟如何搜索呢?======
呵呵,对大部分低级会员而言,这个论坛是不能进行搜索的,这可苦坏了我,怎么办呢?不要急,可以借用baidu哈,当今搜索引擎都具有针对某网站搜索内容并有网页缓存的功能,因此就不用怕了,打开baidu,输入搜索关键词:“site
www.chinafix.com.cn
) 主板 不启动 风扇转”,然后点“搜索”,哈,发现搜出来的文章都是这个基地上的:) 然后点击每项的“百度快照”,可以很快的打开相关网页~ 这种搜索基本上没有对这个基地网站的请求压力,因为大部分请求都是来自于百度的缓存,呵呵
这样没有搜索权限的兄弟门就可以只看相关内容啦~~~当然,google一把也是可以的
[
]
cpu

网友:
发现输入关键词后变成“悲伤
"的符号了。。 其实baidu上搜某网站的语法是“site + 冒号 + 左小括号 + 网址+右小括号 + 空格 + 关键词s" 。。。。

网友:
这样并不能决定BIOS就一定有问题
当然你可以升级一下BIOS试试

网友:
着急啊,怎么试啊,是不是直接换个bios? 今天去华强北,有没有谁告诉一个华强北修理主板专业的地方啊?

网友:
机箱安装? 是装到主板上有问题吗? 昨天我把主板+cpu卸下来放泡沫上使用别人的电源来试,debug卡还是显示四横线哪... 还以为debug卡有问题呢,试下能在别人板子上跑数.....

网友:
看看基础版中的几篇精华贴,排除南桥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关注,由于以后没有时间来钻研又等急用,今天拿到深圳人人电脑检查了下,说是内存供电芯片有问题,需要先修芯片,于是就直接把主板寄给厂家了~~,等以后再充分研究吧,感觉搞电路,其乐无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