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白屏问题

楼主(2008-04-19):
请教一下,联想17液晶,插电开关灯就亮一下,开机后正常,过段时间就白屏,这大概是哪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显示器正常能亮一下,可能是驱动板的事。如果开机就白屏十有八九是屏坏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屏的比例是最高的,当然,世事无绝对,可以代换通用板试试.........楼主才发一个帖子的,新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