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4-19):
今天遇到一台,三星纯平,型号为,743DF显示器,故障是,屏幕显示,整体颜色偏红,没有缺色,RGB 三个颜色都有,就是看起来,屏幕整体偏红,

查视放,没有发现虚焊的地方,测,RGB,电压都正常,
我把管座换了,视频输出芯片换了。前级芯片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修了。
那位长辈,修过这故障的,说一下,怎么修。 谢谢了。

网友:
只是偏红,就改一下红枪的电压.如果拌谁其他还有问题,如行幅调不满啊之类的就拿到维修站调吧.

网友:
三星出现偏色现象,因无法进入工厂模式.可在视放输入级或中间级的相应色处理电路上加电位器进行调节.

网友:
是不是RGB经过一个电阻,后,1.5V电压,那里加个电位器,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