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SG-71主板,开机无显,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4-19):
有一个升SG-71主板,开机无显,插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上假负载,核心电压为1.75V、PG信号为0.35V、复位信号为0.35V,复位开关上有3.3V电压,灰线到南桥之间的电路未见异常,请问高手这是咋了?

网友:
是上假负载的时候常亮还是上CPU时候常亮?是不是CPU座虚了?

网友:
这是没复位了,```比较难修```
你看看,AGP PCI IDE有没复位``如果有那么就是主复位不正常了,
看下南桥到北桥的信号线对低阻值,是不是一样?
看看SB到NB主复位信号正常到达了吗?
或者换IO芯片```最后只有换北桥了```

网友:
好天天看CHIANFIX进步不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或CPU都是常亮,内存供电正常;核心电压1.75V,应该表示CPU供电也正常吧。测了AGP供电正常。这是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了IDE有复位,北桥对地阻是200多欧姆,同样的一块板对地阻值是700多欧姆,内存、AGP供电正常,并且北桥过一会会就发烫,估计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