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保护

楼主(2008-04-19):
intel848主板,加电风扇转几下就停了,再加电再转几下就停了。
故障分析:这样的情况很明显是电源保护了的。
于是查12V,3。3V,5V的二极体值都正常,没有低于100以下的。重点查CPU供电部分,它是二相供电由4个MOS组成。
测每个MOS管都是好的。测待机电压3。3V,1。5V正常。主板上没有集成网卡,拆下了它的COM口芯片,再开机还是不行。
强行开机,不跑码,测内存,显卡各测试点都正常,CPU没有主供电,原因是没有控制电压。这板由ADP3168和ADP3418组成电
源管理芯片。由于手中没有这种芯片没有换过。但测它们的VCC供电脚的二极体值都有500多。
查到这里就没有什么头绪了,请问再要从哪方面查?
这块主板上有个监控芯片,不知和它有没有关系?是ADM1027的.

网友:
IO或门电路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最好换个IO,相信其他故障可以一步步的排除!

网友:
没有控制电压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没工作(场管GS没出现击穿,主供电对地阻值正常)监控芯片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样就采用排除法,本人觉得CPU保护可能性很大,
你可先将CPU供电短开,开能否开机;
其他依次检查!

网友:
IO也要注意
最好换一下试试

网友:
电源换过了吗?电源供电不足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ADP3168易坏,INTER原装主板不加CPU不加电,没法用假负载测电压,我修过这个板,不过上CPU加电后能复位,但CPU无电压,              更换ADP3168后正常

网友:
结合图纸使维修变的更容易
       [local]1[/local]
       [local]2[/local]

网友:
cpu主供电部分肯定没有短路,我把下管,电容全拆了,测上,下管都没有问题.而且我把12供电的4口线不插也是这样的。
电源管理芯片的图我已经有了,谢谢船长。对着图也测过,没有发现。而且个人认为如果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也不会引起电源保护啊。看来只有找个I/O换换了

网友:
看下电源,换换试试,我最近就遇见过一个故障一样的,电源换了就好了!

网友(2008-11-09):
可能是ADP3418或ADP3168损坏啦~~~换个试一下,我有一次也是这样的,换个就OK~`

网友:
不插12V上电能不能过啊
如果能过哪就是12这块出问题了、
如果不能过哪换片IO试下吧

网友:
电源保护方面的故障,查MOS管、电源管理芯片、桥等有没有损坏或短路?

网友:
inter的电源管理是容易坏的东西

网友:
更换ADP3168吧  我修过很多这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