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规率死机

楼主(2008-04-19):
我的主板不知那里出问题了,有时启动到桌面使用一会儿就是死机,再按就不起动了。有时死机重启,一下就启动。不起动的时候,我就去弄弄内存,就可以开机启动。有时启动一半也会死机,有时死机按复位键,会启动,有时就不会。不启动的时候也没有发出什么异响的声音,内存也换过,还是照样死机,请问是那里出问题了。看到的贴的朋友请回我。

漫天飞 -3 不遵守版规 改下标题~~~

网友:
1、标题改下这样可否:[求助]电脑无规率死机

2、看了几遍,这句话还有点头绪:
不起动的时候,我就去弄弄内存,开机启动。
-------------------------------
看来还是 内存条 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内存槽呢?内存我换过,还是会死机。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槽呢?内存我换过,还是会死机。
----------------------------------
主要是 内存槽 和内存接触问题,杂牌板是常见病,最好换内存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拿去修了.既然说是南桥坏了.晕.整块换了.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