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04-19):
本人一直不明白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听老师讲上拉电阻可以提升信号的电压,不过我在想不接上拉电阻不是可以把信号电压提升的更高吗?还望各位师傅指导指导.

网友:
看看新手区,张老整理了一篇很详细的文章,就是解释上、下拉电阻的。

听老师讲上拉电阻可以提升信号的电压,
-------------------------------------------------------
上拉电阻可以提升信号的电压,不太对吧。

不过我在想不接上拉电阻不是可以把信号电压提升的更高吗?还望各位师傅指导指导.
--------------------------------------------------------------------------
对开漏型的电路,比如集电极开路的电路,不接上拉电阻,会输出0!!!

网友:
你好,我怎么找不到啊,能把网页的连接说一下吗,是在<<维修新手入门[只读区]>>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