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的笔记本硬盘如何修?

楼主(2008-04-19):
日立的笔记本硬盘前面10%有红绿点,用MHDD清零没有效果,进PC3K进不了日立菜单。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修好呢?

网友:
PC3000进不去是不是菜单进错了?或者跳线弄错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不支持的系列,PCI3K处理本盘坏道一直效果不好,可以用写测试做这个,还有原厂工具试一下吧

网友:
你进错菜单了把。。日历的盘 pci都支持的很好啊。。都能用的。。。

网友:
日立硬盘太垃圾了,不好修啊,我的也坏了好多

网友: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盘?PC3K很多盘都不支持了

网友:
效率源新出的日历专修修复率挺高的 如果日历盘多 可以考虑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