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M400-M3不能从SATA引导的问题!

楼主(2008-04-19):
这个是老问题了。但是在这个论坛里还没有人说清解决的方案。我把问题的具体情况说一下。
我是昨天新买的主板,全新没上过机的,看质量还真不错,挺漂亮的。

开机不认SATA硬盘。
BIOS里没有SATA设置。
后来找到答案,开机时,先按DEL,再按Ctrl+F1,不能太慢也不能太急,才能正常进入全功能BIOS设置。
这时可以打开SATA

还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打开SATA后,主板开机自检还是检不到硬盘。
安装系统时,可以选择分区(说明还是认到盘了),到NTFS格式化一步就无法操作。
如果用FAT格式化,格式化通过,复制文件到最后时出错,重启后还是不能从SATA引导。(BIOS已选择了从SCSI启动)

用软盘,找了一个8237南桥的软盘驱动放进去,这回开机按F6,读软盘中的驱动,结果和上术一样。

我今天已经折腾了一天了,还是装不上系统。好像这个主板就不可能从SATA引导似的。

最后,我把希望寄托在BIOS更新上,但是,从本论坛下载的BIOS,和我主板上带的一模一样,还是不行。

我觉得问题就在BIOS上。如果能有一个带SATA引导功能的BIOS,应该就可以了。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
补充一下,用Pertition Magic 和ghost等软件,在DOS下都检不到硬盘。

网友:
下个番茄花园的XP安装盘试试。
启动顺序应该设置FIRST CDROM,SECOND HDD0之类的,而不是SCSI。

网友:
你说的这些,我都试过。都是上面所讲的结果。

网友:
好好看下说明书bios里应该有一项是将SATA模式换成普通ide口功能的选项!你看看有没有!
具体我也忘了!!!
说明书里应该带的!!!

网友:
回楼上,这块主板不支持这种功能。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实再不行就把所有的引导选项全部关掉,只要光驱,然后再安装系统的时候就会从光盘引导往SATA上安装。

网友:
8237南桥对SATA2硬盘支持的不是很好,用一跳线把硬盘跳成1.5G模式即可解决.

网友:
楼上的很有道理,8237对SATA2不能支持

网友:
老版本的8237安装SATA硬盘必须安装驱动,因为不能映射成IDE设备
而且8237对SATA2支持不好,最好用跳线跳成SATA1模式来使用

网友:
我知道的是有两款主板,一款是我手里的这个服务器主板,上面有两个SATA接口,其实是没有接引线的,这个当然没有SATA功能,另外一款是联想的M400(是精英M2不是M3)主机,其实它的SATA功能也是没有的,只是个装饰,我想你往这方面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实再不行就把所有的引导选项全部关掉,只要光驱,然后再安装系统的时候就会从光盘引导往SATA上安装。

老主板,不支持SATA映设为IDE。
包括我现在正在用的K8T800Pro的都不支持,必须装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SATA功能。必须在IDE硬盘上安装好系统,再安装RAID驱动,才可以用SATA硬盘。
但是想在SATA硬盘上安装系统,却不行!

网友:
sata1好像有的没硬盘跳线啊,觉得这个估计多数和南桥有关啊,我遇到过一个主板也有你类似的问题是装了sata光驱不认主板是映泰n570的也认不出来啊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必须得有一个用过这块主板的人解决过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案。

网友:
还想问一下,我在别的论坛找到了KM400-M3的512K的BIOS文件,而我的主板上的BIOS备份出来是256K的,那512K的能不能用在我的主板上呢?

网友(2008-07-13):
当然不能刷了哈,要容量一样才可以

网友(2008-09-03):
我的也是,主板一样的,但我的SATA的硬盘不光是不能引导,当从盘都用不起来,不接SATA盘的时候装RAID的驱动可以顺利安装,但盘一接就始终安装不成功,就是不装盘装好驱动的时候,只要装上盘RAID上面就是红叉,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请楼主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2008-10-05):
楼主的想法完全正确,精英给联想代工的这块板子压根bios就不支持从scsi启动,只要到精英的官方网站上下上个m2的bios烧进去即可,但是会有些小问题,cpu温度探测失效,永远是负数,不过似乎没啥关系,偶用了一年多了。
话说回来,这个板子很烂,amd的芯片本来温度就高,夏天容易死机(不是因为烧了m2的bios,在那之前,我一直用的ide硬盘),夏天我是外面弄个台扇吹的。。。
淘宝货不咋di,以后放弃amd,放弃via

网友(2009-03-26):
我快被这个主板郁闷死了,搞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不能从SATA引导,还刷黑了好几次

网友:
8237南桥对SATA2硬盘支持的不是很好,用一跳线把硬盘跳成1.5G模式即可解决.

引用 网友C:

大哥,怎么跳啊,串口盘上4根针,我用跳帽无论怎么跳(1+2、2+3、3+4)都不管用啊,没有办法从SATA引导系统,但可以在PE下识别并使用(PE下能用当然在WINXP下也可以用),一切正常,郁闷死我了,IDE硬盘坏了,没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