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台富士通该怎么修

楼主(2008-04-19):
一台富士通B2131,开机无显示,也没有自检报警声,测主板各测试点电压正常!CPU和南桥温度正常,无从下手,求救高手!
另:有一个7.2V的电池,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它的负极线已经完全变黑,电池损坏!

网友:
指示灯有没有亮啊?如果几个灯都亮了,你就要先确定屏是好的,屏线,高压板,屏线接口,显卡,显卡供电.显存....

网友:
我觉得挺好的,大家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