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常见的开机不能自检

楼主(2008-04-19):
一台主机,06年底购买的,配置如下:
    主板:昂达N61GT, CPU:速龙3000+(AM2),内存:黑金刚DDR2667  512MB*2
    硬盘: 希捷250GB 。光驱;LG DVD-RAM ,电源:长城额定250w,峰值300w,1.3版优质电源。我上航嘉的网站计算过我的配置消耗为190多w。

    因为显卡性能不够,所以加了一块铭瑄HD2600PRO高清版的显卡,主板支持PCI-E X16。 电脑运行了一个月都很正常,但前几天正常关机,第二天开机听音箱的声音可以进入系统,但自开机到进入系统显示器没有信号,然后冷重启,要等1分钟才听见滴的一声然后开机并进入系统,显示还是没有信号。第三次重启电脑就不能自检了。打开机箱观察,cpu风扇转并正常工作,内存的等也亮(我的内存有灯的,可以判断是否正常工作),工作正常,光驱可以弹出弹进,正常。硬盘也转但硬盘灯没有闪。电源灯也亮。显卡风扇也转动。而且机箱很干净,接触性很好 。包括显示器的连接线。

    后来,拿主机去送修,维修处把各个配件检查,显卡送给铭瑄的公司检测都没有问题,主板也没有什么电容鼓起爆浆等现象。PCI-E插槽也没有问题,在维修处只出现了一次不能开机自检的现象,其他都正常。拿回来第一二次电脑可以正常运行,但第二天起来开机有又不能自检开机了,显示器还是没有信号。只要把独立显卡拆了电脑运行又一切正常。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主板的电池我也换成新的了,问题是显卡已经正常工作一个月多啦。

网友:
只要把独立显卡拆了电脑运行又一切正常。问题是显卡已经正常工作一个月多啦。
---------------------------
先换个显卡试下。估计是显卡座问题?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这里经常遇到,ONDA A69T和A69G都有这个毛病,虽然厂家设计双BIOS,但还有不足之处。以前我们经常上4条1G内存,当上到第三条之后就不能再上了,第四条插上去肯定点不亮,放电,还是不行,多冷启几次就好了。而且在装机时基本上第一次都是点不亮,必须放电。还有,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也会有自检超慢的情况,屏幕会提示按F5功能键进行BIOS刷新,刷新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具体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到现在我也没弄清。如果不是客户点名要这一款,我们一定不会推这两款板子,毕竟有过教训了。

网友:
主板的插口接触不好或者显卡和你主板可能不匹配了,用了一段时间出现显卡主板单独测试都没问题,放在一起出问题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

一般250W足功率的品牌电源带这样的配置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A:
昂达N61GT 是NVIDIA的芯片,你的铭瑄HD2600PRO显卡是ATI的芯片,我感觉买了这么多年电脑,这两个芯片到一起,就没怎么好好兼容过。

网友:
兼容性问题较大,我在维修中碰到很多这种情况,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问题是他要折价才肯换,甚至不肯换,我才买了一个月多。

网友:
5楼观点太片面。我用的就是GA的N61+2600PRO,快1年了将近。
N61的板,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昂达的。

网友:
你的电源瓦数长城额定250w,峰值300w
建议你提高电源至400W
显卡耗电量大
一般我们买回来的电源多是不足瓦数的比如350W实际上也许300W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下。估计是显卡座问题?
支持1楼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昂达N61GT 是NVIDIA的芯片,你的铭瑄HD2600PRO显卡是ATI的芯片,我感觉买了这么多年电脑,这两个芯片到一起,就没怎么好好兼容过。

这个俺也是深有同感,也总能遇见这样的情况,所以尽量是不用独立加集成的主板

网友:
支持一楼的意见,先换一个显卡试试吧!!!!!
:) :)

网友:
呵呵 各位说的都挺好的。..值得学习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