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跑完SF后容量减少了,有办法还原容量吗?

楼主(2008-04-19):
前天,一只6E040L0-E1S26ECE- NAR61EA0的40G盘,跑完SF后,红绿块一个也没有,固件正常,真的像出厂货一样,但美中不足的是容量却减少了10G ,变成30G的了,型号也自动变成: 6E030L1 , ,有办法还原失去的10G吗? 如果回写1F模块或直接修改 MAX LBA值等有效吗?

请各位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谢先啦!!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解决
很多情况下就算把你这个做成40G
但是用不了2个星期就全盘红绿了
想稳定点的话就用30G吧

网友:
教我的老师说,MT做自校准很多都会减容量,把1F回写就会变回原来容量,但是坏道也会都出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请高手指点

网友:
想硬盘用的稳定,就不要恢复容量了,改回容量可以,但是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的,版主说的不错。这个现象我试过的。

网友:
改写1f 然后换流程。这样还是不行的话。准备个30g的标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