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虚焊问题。。。

楼主(2008-04-19):
本人学了一段时间,一般显卡花屏多数是虚焊问题,小弟想问下,如果显卡点不亮,一般从哪些地方开始找?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好像是要对显示芯片重做BGA呀。。。。。。。。。

网友:
点不亮的问题就多了,拿到一块点不亮的板,首先要看看外观有没有烧坏等现象,之后开机测量各部位电压是否正常晶体是否起震,之后测量金手指,VGA输出,BIOS脚和BIOS是否丢失资料,一般是这样了

网友:
要是能多一些介绍原理或维修手记的贴子就好了

网友(2008-05-19):
谢谢,又学东西了..

网友(2008-06-24):
修显卡一定要有思路的.最主要的当你接修到一块显卡的时候,首先要看一下,显卡有没有掉件的.然后,是看一下,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其次看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