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ht-15300 不能开机,求给个思路

楼主(2008-04-19):
通电后指示灯微亮,按任意一键指示灯都亮,长按开机键后,指示灯亮,但屏幕无任何显示,用户讲约有3年未用,用前是好的。把所有的接插件包括bios都清洗后,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探头靠近高压包无波形

网友:
bios?    电脑还是显示器?
bios是那个芯片?
难道是mcu?
不明白
建议详细描述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没有阐述完,是液晶的显示器,15的,bios的型号是ali m6759,旁边有个芯片是ad9883,最大的那个是t0911小号db7035.00

网友:
如果MCU工作条件具备的话,通常就是那个MCU的问题了,M6759坏的不少啊~~~~~~~~~~~

网友:
用户拿来的时候我查24wc16的8脚和6759的44脚,供电都是12v,而且温度较高,那个地方应该是5v的啊,5v应该是m4576是通过一个电感和二极管组成的降压电路得到,取下4576后用7805后还是不行,呵呵

网友:
你是PC机还是显示器
如果是显示器的话一般是高压包坏的多
你可以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