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L-M2能否上CD330 2.66G

楼主(2008-04-19):
方正文祥E330的主机,主板使用精英845GL-M2,南桥芯片使用intel FW82801DB大芯片。上CD330 2.66G以后,CPU风扇时快时慢。请问各位大大是不是供电有问题,该主板不支持新赛扬啊?谢谢了
cpu
芯片

网友:
老板845GL上不了赛扬D,但845GL-M2不好说,你上赛扬D 2.66后能否显示

网友:
赛扬D2.4能点亮 我修主板就这快大点的 剩下的都是赛扬1.7 的

网友:
不好意思,大大
忘记说了 是没有显示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刷新BIOS的问题,现在机器插上C4 1.7G一点反应都没有,无法加电了,555

网友:
GL的板子好像不能支持D吧,PE往上的应该可以。

网友:
gl还是GV先搞清楚 GL不能上 GV只要电源模块和bios支持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