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内存槽的疑问

楼主(2008-04-19):
请教一下高手们都是怎样换内存槽的呀,我有几块板明知是这个问题但是不知如何换呀,试过吸锡和风枪说,不知是方法不对还是操作不对。请指教!!!
最好有图示说明!!!谢谢了!

网友:
换内存槽的方法也是因人而宜的,有用风枪的,有用锡炉的,主要是自己要多练习,多操作。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加热吸锡器吸,简单不伤板............

网友:
怎样换都可以,切记一定要找东西把边上的排阻,电容粘起来,要不掉了很麻烦的

网友:
这样呀!我是试过把槽给用风枪硬取下来了,但是锡孔真是太难吸了,差点没耐心。
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好办法呀!!!
期待中!!!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用锡炉最快了,但要手法好,内存的槽子安排的比较密集,自己点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