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D800BB黑盘通过固件算出ROM

楼主(2008-04-19):
不知有谁可以手工算出ROM,或者通过修改固件达到正确认盘?版主帮帮忙。

网友:
二极管,呵呵,算出ROM这个我也没做过!
不过WD系列的黑盘认出系列后的固件版本不多,我是写大概时间一至的盘的ROM,写伺服也应当可以认盘,还有就关于头数的选定这个也很主要!·

网友:
磁头数在型号上能不能看出来呀?你写了哪些伺服模块呀?

网友:
手工算ROM没研究过了
都是用磁道来配
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现在,出了6E陈荣华的RCT也就是通过手工来算WD黑盘的ROM了,有几个人会,可他们就是不说。

网友:
6E陈荣华手工算的他已经把功能集成在CRT里了
这种技术他们是不肯说的
不然他的CRT就不用卖了

网友:
不过他的CRT我还没用过
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改天拿个盘试试

网友:
RCT其实还是不错的。不过想问想黑盘敲的有没有短接点?

网友:
版主你有RCT-WD版的软件吗?可否共享一下,呵呵。

网友:
好多东西的都是要试的,说真的,最近没有修WD黑盘了,还是板坏的多,换板的成本又大,放弃了!
资料要交互分析的看,触类旁通!关于伺服的注意,我是看到效率源关于WD的说明才知道这个的,你可以看下,像WD的红绿问题,效率源里就说了与伺服有关,我再看PCI3K里关于伺服模块的设定,试了多次,锁定为02模块,有时直接回写02就不必SF了,效果也不错,不过这是相对于32位以下来说地。手里没有WD的黑盘,忘了到底是哪个,就像火速说的一样,不太理想!要不就是笨方法,自己备份的ROM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我就看过 RCT的 文章说可以用固件算出 rom的文件。手工算还真不知道。估计rom也就是想mt这样。由几个模块组成的。只要把那几个模块调出来组城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那MT的Rom是由哪几个模块组成的啊

可否说一下啊,研究研究

网友:
看下,学习下~~~~~~~~~~~~~~~~~~~~~

孤帆远影 -10 骗分帖

网友:
对新手学习是有点帮助,但是也很基础的部份

网友:
要是WD的黑盘可以修的话,那就爽啦,可以修好好多盘啦,那黑盘就是通病啦。。。。。

网友(2008-10-24):
WD黑盘是什么系列
我觉得我可以。不过要点时间

网友:
不知道那个大虾可以出来说一下吗?让我们都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我可以帮大家修改ROM,呵呵。QQ:1042859772。手机:13105812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