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9):
怎样区分cpu供电电路中的上管和下管?
测量上下管的对地阻值应该测量他们的哪个级?
在开机的时候直接测量cpu的主供电,是测量cpu附近的电感还是测量上管的哪个级或者是下管的哪个级?
恳请各位老师路过的时候指点一下,本人菜鸟,感激不尽 跪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上管的D极接12V,S极接下管的D极,下管的S级接地
上下管的对地阻值应该测量DS级
cpu的主供电,是测量cpu附近的电感

网友:
上管的D极接12V,S极接下管的D极,下管的S级接地
上管的D级接12v 是指atx电源插座的12v吗?该怎么测量啊?但是我怎么判断哪个是上管,哪个是下管呢?
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哪个颜色的笔接s 哪个接d ? 在次谢过了

网友:
上管的S和下管的D 之间是直通的
下管的S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