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NV8 CPU供电奇怪故障一例

楼主(2008-04-19):
桂林全州的朋友发过来几片片,其中有片ABIT-NV8,故障为上电保护,按经验先查CPU供电部分,打值发现三相供电中的6个09N03的管子有两个DS极击穿了,为了保险起见把所有的MOS和PWM ISL6566全换了,上电时发三相供电的MOS管中只有一相是工作正常的(这一相的上管的G极都能用示波器打出正常的波形),另外两相却不工作(上下管都没有驱动信号),修了那么多板,第一遇到这种况,要么全部三相正常工作,要么全部不工作,怎么会出现只有一相能工作,而其他两相不工作的????!!!!!!!!!(大家放心我的焊功绝对没问题,而且不工作的那两相的打值都没发现问题).
晚上回家仔细看过ISL6566的DATASHEET后,终于从一段文字里找到原因:
The number of active channels is determined by the state of
PVCC2 and PVCC3. Leave PVCC3 unconnected or
grounded for 2-phase operation. For 1-phase operation
leave both PVCC3 and PVCC2 unconnected or grounded.
理解为:活动的通道(也就是工作的哪一相)是由PVCC2和PVCC3来确定的.如果PVCC3这一个脚悬空或接地,那么前两相工作.如果只有一相工作,那么PVCC2和PVCC3悬空或接地. 我这板刚好就是这种况.
再把板子拿来检查,接在PVCC3的12V经R62这个4R7的电阻接到24脚,拿下电阻后发现已经断成了两截,换上好的电阻板子OK.
以上附上维修过程的相关资料,实物板跟电路图有点不同,原理是一样的.
感谢阿林,曾SIR,新照......提供的技术支持!!

网友:
断箭,,你太牛了,你让我很嫉妒``````````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到达这样的境界

网友:
谢谢版主经验,如果有完整的IC资料图和解析就更好了

网友:
图文并茂,受教良多啊!
谢谢断箭~~~

网友:
楼主的英文功底也很不错嘛!!!!!!!!!

网友:
真是了的,把那么多的英文都认出了,见英文真头痛.

网友:
以后做维修英语得过六级,要不成为了高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只有一项不能用的其余两项可以,可是最终没有修好
这下,终于解开眼前的迷雾拉。
谢谢断剑哦,其实我也很嫉妒你的

网友:
我想不仅仅是ISL6566有这摸奇怪的特殊引脚吧
呵呵
空了看看其他PWM 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