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短路维修

楼主(2008-04-19):
开机短路 电流狂大,拆下板子排查发现电源接口处2个MOS管直通短路了 可是拆了之后测量是好的 而且板子依然短。
接着查,发现在这2个MOS管背面有个3脚的2级管(样子和台机上的场管一个样子,希望我没说错)这个2级管2个脚相连而且直通19V,但是另一个输出脚直接接地了,于是把他拆了发现不短了,静态电流0.02,但是前面 那2个短路的MOS管依然 所以我想肯定是这个二极管的后级短路了,排查了老半天没查出来。
最后交手给老大~1分钟就搞定,他把我前面说的那2个MOS管周围的电容全摘了之后一个个查 发现里面有一个被击穿,换了OK开机上电。

其实一开始就想一狠心都拆下来的,可是脑子里一直有个概念,因为以前在论坛中看到某人说过短路如果拆电容,一般拆下来量都是好的,因为电容坏的不多 然后自己以前也遇到过几次短路也确实这样,所以就~~呵呵

网友:
那电容击穿了是不是也就短路了?

网友:
有这样的故障 如果在后极电路供电拿掉的情况下还是短路 那故障就是应该在前部 电容击穿遇到过 不是很好判断

网友:
判断短路就是拆~~~狂拆到不短!!!!!

网友(2009-04-18):
A3电路图请查收

A3NA3LA3NeA6NeA3Le__Z9100(855GM).part2.rar

网友:
短路就用電源供應器電板子是最快的方法,雖然比較不正統的維修方式,但屢試不爽。

网友:
本本贴片电容击穿的见多了,台式机的见的不多,按道理讲,本本的用料应该更好的啊

网友:
一般MOS管坏了,在换了以后最好再查查附近有无明显短路现象。然后再行上电试。

网友:
电源接口处直接对地短的话加小电压,上到1.5A左右的电流,很快就可以找到短路的元件的啊,而且1.5A对主供电线路来说,实在是小儿科。

网友(2009-05-24):
本本电容坏的很多吧 , 怎么会觉得很少呢?

网友:
这种现象挺常见的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其實a3000大部份都是濾波電容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