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用不了了?

楼主(2008-04-19):
USB接口用不了
U盘接上去灯会亮可是认不到
系统也换过了
要怎么入手?

网友:
收不到。。
是845的板子COMS放电也认不到
USB上有5V电压

网友:
看看USB座本是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虚焊。还有看看二条数据线路上面的问题。查一下看看呢,比如电感。
对了你是几个口不能用啊,如果一下都坏了的话,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后置的和板上接线的都不能用汗。。。。。。

网友:
DATA+ 和DATA-的对地阻值和二极体值要正常
这么说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对了问下那个USB不能用和I/O有关系不?

网友:
哦谢谢了
那板子是一客户的拿来的时候就和他说了不好修的
就跟客户说了修板和换板一样的价钱,不过我还赚了他一张显卡。
可谁知他的C2。4是带D的试了手上的两个845板了都上不了 无奈只好修板看看行不行了
现在只能去收个能上D的板子了。。

网友:
像你说的,肯定是南桥有问题了,加我QQ178656292

漫天飞 -3 禁止回帖出现QQ 可以和他SL

网友:
USB电压有的话看一下阻值   阻值不对的话看一 下是不是和南桥连的电感坏了   阻值好的看一下是不是接口坏了

网友:
你打USB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确啊,,或看看有没有针脚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