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15开一会就成一根竖线就没图象显示

楼主(2008-04-19):
NEC 15开一会就成一根竖线就没图象显示
然后关了重开显示的到一会又成一根竖线就没图象显示
视放电路正常
请问看是行 的哪里问题?
问题

网友(2008-05-20):
查虚焊 我昨天碰到过一个 122那块好好查查 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称打它几下,看有反应不.有反应是虚焊..没的话再查也不迟..

网友:
这种问题修过。
这种NEC有一个行电流监测电路,在开关电源到二次电源之间。行过流时便会出现这种现象。
有图像显示高压包应该没事,查查二次电源。如果行电流正常,那便是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这应该与场电路有关,是场幅不够

网友:
很多情况回引起这种情况的
比如说电容、行供电等等

网友:
把行部分加焊一次。

网友:
BDRV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虚焊的可能性居多。。`

网友:
LZ你这个应该是偏转回路出现问题,检查S校正,偏转线圈,校正电感等,一般这种情况是偏转线插座虚焊的多。能显示竖线说明电源,场,二次电源等应该没问题,如果二次电源有问题至少能亮就应该是窄带尔不是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