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6VXC7-4X安装XP拷贝文件时失败?

楼主(2008-04-19):
各位大侠:
  我自用的技嘉主板GA-6VXC7-4X,CPU为PIII866,有五年了.由于没有超频,一直使用很稳定.但前段时间出现用着用着就重启,开始以为是病毒问题,就重装系统,但装XP时老是在开始复制文件时就文件复制错误而停止,无法完成后续的安装,好在以前安装时有Ghost备份,用Ghost恢复后还可以用,而且也一直在用,就是重新安装不行.CPU及内存换到别的机子上经测试都是好的.内存是KingMAX128M x 2条.自己想学着看看能不能修复,手头只用一些常用的工具:万用表,电烙铁,吸锡器等等.想请论坛里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或是给一个检查的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你的机子匕我的好

在检索时把f7按着不放。试验一下,我是这样干的,xp或番茄花园都装的很好,而且运行稳定。

网友:
看下主板和电源的电容....   用了5年的机电源暴电容可能很高

网友:
电源是新的,刚买的多彩的,可以排除电容的可能性.主要是主板,从表面上看电容倒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是不知道内在的容量有没有减少,板上的电容还不少,不知应该检查哪部份的电容,是不是供电部份的呢?

网友:
如果GHOST不行的话...建议正常做...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应该可以装上..

网友:
不要做一个版本的系统就否定了,多换几个,不行用完全安装版,最好重新分区再做系统!

网友:
今天把主板拆下来后,仔细检查,发现内存条旁边也就是靠近板边电源这头的四个1200uF6.3V的电容中的其中一个有突起,拆下来后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严重漏电,于是到电子市场,但1200uF这一容量的高频电容买不到,电子市场的人说可以用1500uF6.3V的来替换.于是就买了1500uF6.3V的,回来换上主板了,不过我还没有重装系统.等有空再重装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主板供电不稳定,平时使用正常,但是装系统的时候往往就出状况了
上次给客户修一台电脑,一开网页就死机,查到最后发现是电源 SB+5V电压还有+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