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有大水牛H1503A的ROM啊

楼主(2008-04-19):
那位大哥有大水牛H1503A的ROM啊
我的显示器也出现那种问题了,按菜单和原来一样,但接上信号之后屏幕变成蓝色的了!全部是蓝色的了,没有其它图像,我想可能是ROM问题,谁有呢?

网友:
七喜相当部分的ROM清空就可以了,但不能保证你的那个1503A也行,你可以先备份好原有数据再清空~~~~~~~~~~~~

网友:
我的屏幕是M150XN04类型的,第二种的,

我前两天把我的显示器拿到维修店弄,以前有人也是这样的情况,网页也给师傅看了!但他一刷,原来菜单开机可以,一刷之后连开机都不行了,说是我那个MCU型号不一样,越修越糟糕,这个就是那个和电脑BIOS一样芯片类型的型号,
SYNCMOS
0302A
F29C51001T
-90JC
E01751C

谁有这样的ROM呢?谢谢了

网友:
这个F29C51001T是什么呢?是不是MCU呢?我显示器是叫维修的人帮忙弄的,还调了你们的以前针对这个情况解说给维修师傅看,ROM是指那个芯片呢?是不是那个8个脚的小芯片呢?

网友:
谁有
SYNCMOS
0302A
F29C51001T
-90JC
E01751C
这个程序呢?维修的帮我这个给刷了,气死了!有就好办,原来小事情,越修越糟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驱动板是这种吧

网友:
这个搞乱了,我是说让你清空24C,你就去动29C,看来问题搞大了~~~~~~~

网友:
不是我的错,是维修师傅的错
是呀,我上次带过去给他们维修的时候,也说了要清空ROM就OK了,谁知道维修的师傅把我的拿去刷什么,你们的页面我也调给师傅看了,让维修的师傅修,越修越糟糕,

那谁有那个芯片的程序呢?能提供一下不,谢谢了,师傅们

网友:
换板的话,我怕接口不对呀!板上的按键不一致,我想能弄好的,给个维修费都OK

网友:
你也是初学吧,上面几位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可以先清空ROM数据试一试(据我的经验这款机器应该需要ROM数据,没有ROM不能启动);同时在重写ROM数据前一定养成好的习惯先备份。对ROM数据和MCU数据更新后测试;最好更换2013B的驱动板。

网友:
大多数清空都可以的。今天我修的一台机子拿掉没上。用的蛮好的

网友:
液晶可以使用了,只是断电的时候设置信息经常会没有掉,

网友:
师傅那个我取下来了,可是每次显示器重新开机,会出现复位现象,,那个芯片怎么清空呢?,能不能用24C8代替呢?原来是什么我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款显示器我修了多了,你说了接上信号之后屏幕变成蓝色的,如果24C16没有问题清空一下就可以了,有问题换上一个空白就行了,不要ROM数据,修这款有一个爱发故障就是12V转5V的电容爱坏,不要被它外观所迷惑,换一 ...

H1503A的数据可以写H1502A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我发的那个对照表,如果驱动板和屏型号一样就可以,反之不一样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