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PS/2端口不能使用

楼主(2008-04-19):
有一台电脑,845主板,PS/2键盘端口不能使用,PS/2鼠标可能使用。开机后量到PS/2键盘口各针脚电压:数据脚,供电脚,时钟脚的电压均为4。89V。测量各脚的对地阻值:数据脚1600欧,供电脚与时钟脚的对地阻值为500多欧。数据脚的对地阻值明显偏高。请各位师傅帮忙指教,这个故障需怎么处理?多谢!

网友:
先插供电5V,鼠标,键盘的数据,时钟对地阻值应该一样,查到不一样的就追线路,最多就是到I/O或者是桥,仔细看下口有没有插烂

网友:
如果接口没问题换一下IO试试^^^^^^^^^^^^^^^^^^^^^^^6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排容去掉看看???????????????????????????????????

网友:
买一个USB转接口,一切搞定,才4块一个,不容易吗?

网友: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口插烂了. :D :D

网友:
晕....它要找到问题的根本,楼上的方法,谁都想得到拉!

网友:
键盘不能用,鼠标能用...应该是口的毛病...

网友:
维修过一块键盘不能用的主板,是它们连接电源的保险烧了换一个上去就好了。

网友:
我碰到过是键盘口子有问题。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异眼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让你 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一,去排容(口附近)
二,换IO
三,南桥

网友:
关注问题的发展,希望楼主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曾经碰到过磐正主板PS/2不能用第二天又能用段时间,换座无效,刷BIOS后修复。

网友:
IO可能性较大(注意4个信号是否接IO,有些是直接南桥的)

接口如果有问题, 对地阻值应该不会受影响

网友:
我校有两块板子的键盘接口就有问题,没办法解决,小弟是菜鸟!

网友:
先跑PS/2线路,看看相连的电容,电阻,有问题吗,最后再换IO

网友:
我也遇到进。换了IO不行。换了接口也不行。结果是排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