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的CPU 4条VID怎么测量

楼主(2008-04-19):
478的CPU 4条VID怎么测量。是在假负载上量吗

网友:
是啊,一般VID组合是有5个的你去量他们的电压是否OK?假负载上有的测量的 :)

网友:
测假负载上的VID信号电压意义不大,因为那都是固定死了的

一般要测PWM芯片上的VID引脚

网友:
VID0-VID4在PWM芯片上 ...一般1脚是供电  23456就是VID了... i系列的好象是这样..

网友:
误!!!!
不同型号的PWM芯片,排列是不一样的

网友:
差点相信了 章槐西  的话列~谢谢版主拉

网友:
只要仔细看就能看出来了,一般与102排阻相连.

网友:
找一个PWM 格式的PDF的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