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x7318gt915板子正常,nforce主板不亮

楼主(2008-04-20):
如题,还有的PCI-E显卡只再一块主板上不亮,其他主板正常,而其他PCI-e显卡都可以再那块主板上亮。。。有点晕。。。

不知道哪位大侠搞过这问题,能否指点一二???
谢先。。。

网友:
没人知道么????????? :( :( :(

网友:
是块速配7300gs,再915板子上一切正常,但是放到NOFRCE520芯片组的显卡插槽里就没反应了,电压正常,晶振正常,我一点头绪都没,希望版主和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是兼容性问题,可能是BIOS不兼容NF的主板,或者是PCI-E的介面电压和核心电压可做调整

网友:
谢谢4楼的答复,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
可能是你顯卡16X数据綫假焊,或显卡背后那些0.1PF电容坏假焊,你再测吓A面右边向左金手指第二脚同B面金手指第一脚(CRT输出那边)是不是断綫了.你以上提到的问题多数都这个三个问题多,

网友:
谢谢十哥哥先。。。
我先仔细检查下。。。

网友:
还是搞不定啊。。。那位高手再给说下啊。。。。。

网友:
俩方面问题
一:显卡GPU和N板北桥不兼容,可以加焊GPU
二:N板北桥和GPU不兼容,可以加焊北桥
以上维修中都有风险,因为我修过30多块PCI-E七彩虹的显卡,只修好了20多块和你同样的故障..
刷BIOS根本没用,我适过了

网友:
这块显卡可以确定不是GPU的问题,因为我拿下该GPU换到另外一个显卡后,放到N板上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