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E

楼主(2008-04-20):
我是个菜鸟显示器的信号接口让我弄坏了.我家这修理价太高.维修不合适想用别的显示器线连在LXB-L15E 显示器上.直接连在板子上不知道线序是怎么排的.求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在信号板上打下3基色(一般在几十K的阻值相差很小的基本在1左右)和行场(400多到800多可以有较大的差值) 再接一个地 其他的看你自己接不接了
买的新的头的1 2 3 脚是3色 13 14是行场 其他的是地看你自己接几根

网友:
简单地说, 接好三基色,地,行场同步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不接,如果连这个搞不懂的话,那就没法了,让专业 的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