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长翅膀

楼主(2008-04-20):
修电源经常换电容,我这次拿下的电容,特别苗条;拿到的电容有比较大,装不上,没办法,引出两根线,飘在空中,用黑胶布包好,飞在半空中,将就用还行。
请教各位会不会出问题:影响电路参数吗?散热?
有没有更好地解决办法?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远离热源

网友:
长时间使用会不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主板电容替换不建议用这样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电源经常换电容,我这次拿下的电容,特别苗条;拿到的电容有比较大,装不上,没办法,引出两根线,飘在空中,用黑胶布包好,飞在半空中,将就用还行。
请教各位会不会出问题:影响电路参数吗?散热?
有没有 ...

我也不赞成这样做,还是找别的电容代替吧

网友:
大家说的对,
今天特意去找了几个合适的换上,折腾半天。
安全第一。

网友:
低频的应该没问题,注意绝缘就好了,离发热源近的电容飞出去寿命要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