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我的电源?给点思路

楼主(2008-04-20):
电源坏了 。我开始量以管击穿,拆下后发现是好的,空欢喜。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给我点思路吧!
电源

网友:
是不是可以彻底检查一下

网友:
描述不清,没有测量报告。

网友:
不加电,风扇不转,无任何输出电压。

网友:
从输入电路查起,看有无300V整流输出,有了以后查待机电压。

网友:
有5V待机电压没有?说的这么不清,你是不是没有万用表?

网友:
-------------------------------------------------------
你先要给我们一点线索、才可能有思路呀?啥都不说没任何测量数据,如何给你看?!

网友:
没有300v的输出,我怀疑是两个330uf的大电容坏,马上换

网友:
电容换了,有起色,但300v只有110多v,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张先生?谢谢你啊!让0v变110v

网友:
整流块换了吧(如是整流二极管的,测看哪一只坏,换)

网友:
什么管子都不说。让人看了没一点头绪。。。

网友A:
电源其实很简单的,把所有的的晶体管电容测一遍就好了

网友:
没有110V就往前查呀,看一下组成桥堆的二极管有没有穿的。

网友:
他是怎么测谁知道,110V可能是测的两只电容其中一只电容的两引脚.

网友:
300V应该有吧!!可能只量了一个电容的!!

网友:
自己好好查了再说,照这怎么能修好,自己没有工具?

网友:
应该是测了一只电容,2只加一块差多多3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