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求指点迷津

楼主(2008-04-20):
手边一杂牌ATX电源,故障现象为加电后出现三无现象。测待机电压,0。26V,打开一看,有两个小电容好像有点不对劲,(不明显,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换之,待机电压正常。加电试之,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听一些老鸟们常说出现这种情况大家是启动电阻坏掉,于是乎,就开始寻找它了。找与开关管B极相连的那个电阻,听说阻值还挺大,一般是几十K左右。找了一些,找到一个,按上面的色环一算51欧,一测量49欧,好的啊。这些手忙脚乱了,找了半个小时也找不到。那个启动电阻应该是个色环电阻,对不?阻值很大,与开关管的基极相连。可是有两个开关管,与哪个相连?它的位置一般是在开关管附近吗?还是不固定?等待回答,谢谢。新手开始自学,困难太多,请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
一看你对电路不通,先学电路,再来修吧..

网友:
有待机电压后短接后风扇不转,查494 12脚 4脚 8脚 11脚 电压,然后短接后再测4脚 8 11脚电压,把这些数据报上来

网友:
我在努力学啊,虽然刚开始,很困难,我在坚持,等我把这几个脚的电压测下发上来。

网友:
KA7500b待机状态下 4脚:3。89V 8脚:2。26V 11脚:2。26V
短接PS-ON后:         4脚:0V       8脚:2。26V 11脚:2。26V
顺便量了下12脚的工作电压,只有0。26V,看来工作电压不对
其它的数据有问题 吗?

网友:
KA7500本身损坏,另外注意8,11脚所连的驱动三极管.

网友:
换了一个 工作电压正常了,各组电压还是无输出,看来周围元件有损坏的,或是保护电路有问题了,我再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