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04-20):
478的主板,神州的品牌机,电源插上自动开机,然后按PW-ON可以关机,再按PW-ON不能开机,强行开机主板可以点亮,跑开机电路跑到一个门电路,更换们电路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这主板应该是刚坏的吧...不开机一般都和I/O有关的...换个试试啊..

网友:
是不是谐振电容起振不良?

网友:
晶振及谐振电容正常吗?重点检查是不是晶振是否性能不良,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IO
如果是带开机功能的,先换了试试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块一样故障的主板换了I/O也不行

网友:
楼上的都有说啦!
你的是因特儿还是VIA的芯片组啊!
如果是INTER的就换换IO看看。

网友:
找下断剑的帖子         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神州的好像很少有用INTEL芯片的,估计你的IO是白换了

网友:
据我所知,神州的大部分都是用的VIA的芯片组,大部分IO都不带开机功能!先查一下电池电压有没有2.6V以上!在换个晶振试试看!

网友:
强行开机以后,南桥有点烫,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IO型号是:W83697HF,南桥型号是:VT8235?????????????

网友:
换8235吧

我觉得8235很易坏,我都换了好多个8235了,个人感觉8235易坏.

网友:
你是什么芯片组的 啊             说清楚点

网友:
怎么都是谈换东西的???
难道就不知道一个个的信号去查  ???
发杭州华力来吧.我帮你修

网友(2009-04-02):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测一下USB对地阻值,如果不正常则南桥坏

网友:
清除过CMOS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