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技术之顽固焊点的问题!

楼主(2008-04-20):
兄弟现在练习焊接技术,发现主板上好多焊点都非常顽固,例如我用3C的烙铁下电容,引脚加锡,一个脚很容易就下来,而另一个脚可能怎么烫,自带的锡也不熔化,936的焊台温度调到360度也不见融化……
一般936的焊台温度调到中间(褐色数字350或白色字体650),大部分焊点的锡都会很快融化,用吸锡枪一咔嚓就能搞定,可有些焊点死活不融化,非常恶心~!
看了电烙铁焊接相关专题帖,知道可能是氧化了,但也不能这么难搞吧?
各位熟手能不能给些经验?!
兄弟练手的板子已经被焊的坑坑洞洞了……
[
]
电烙铁

网友:
3C的烙铁下电容,引脚加锡,一个脚很容易就下来,而另一个脚可能怎么烫,自带的锡也不熔化,936的焊台温度调到360度也不见融化…
-----------------------------------------
贴片不能只焊一头的,要多点焊锡,堆焊。用风枪也很好搞的。还是要练习。如果是大面积接地的焊点用 75W烙铁搞。
[
]

网友:
贴片的很好搞定,现在都用风枪,烙铁下贴片也很简单,但一些大小直立电容有的引脚,怎么焊也下不来,经常把引脚部位搞胡的!
顽固啊,米有好办法!

网友:
刚才试验用风枪吹,很快就把难下的焊点搞定了,可用烙铁却怎么都弄不好!
对了,这种引脚处的焊锡,加锡后,好像也不沾锡的样子,后加上去的锡成融化的球状,而下面的老锡却不融化。

网友:
用刀子把老锡划掉点~~~~~~~~~~~

网友:
这样弄行么,莫非大家都这么搞?
有些小电解电容的焊点一点点,也很难搞的说!

网友:
先用焊锡丝在焊点上加够,就相对好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哈哈哈,原来是这个原因,你也这么干啊 ?!
我还以为用风枪下电容很没面子的说,所以来求教,多谢诸位兄弟了。
不过上面兄弟说用刀片刮,刚才我试验了一下,不小心把PCB板上的线刮断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但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我感觉是受热的的问题,一个脚好焊,一个脚不好焊,是受热的问题,就像你你在一个加热一大块铝片一样,它受热面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