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1996主板问题 求助

楼主(2008-04-20):
一V星N1996主板 无法点亮 运气好可以点亮 但是点亮一段时间 关机后放置一段时间 就无法点亮了
急求帮助 急急急 !!!!
主板
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是维修人员 拿去修把 问题很多有可能电池有问题 有可能晶针南桥 电源等等~~~

网友:
电池问题还判断,你拿下电池看运气好不好还能不能开机?我怀疑是不是晶振相连的谐振电容损坏,建议你先拆掉它们测试下,另外把待命电压所走线路上连的滤波电容检查一下,是否有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