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引脚电压3.8V算正常吗?

楼主(2008-04-20):
一块 4845glm 的主板,偶尔能亮,刷过bios,但是只能认p4的cpu,cr和crd的上上后cpu边上的电感就没有电压。断电测试为2.9V,但是加电查coms跳线中间脚为3.8V,但是复位引脚无论加电不加电都为3.8V,请问朋友们该怎么处理?

网友:
你的主板是845的把,如果是的话,是上不了CD及主频低的赛扬系列CPU的!

网友:
但是上p41,5的电感上就有电压了,但是还是显示FF或者有时候26但是显示屏也不亮,不是bios的事,已经刷过n个了,现在复位引脚直接进南桥,就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原因呢?

网友:
3.8V算高电平。应该没问题。可能板子不支持

网友:
正常啊 不过感觉你的表没电了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