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a disk read error occurrde pree ctrl+alt+de ...
开机出现a disk read error occurrde pree ctrl+alt+del to restart

楼主(2008-04-20):
一个三星200G GHOST完毕重启开机出现a disk read error occurrde pree ctrl+alt+del to restart,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呀?
三星

网友:
磁盘错误.或硬盘引导区文件受破坏,请重新安装系统,一般硬盘问题的话可能是坏道了
用MHDD扫描一下,不行就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