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S556D 行幅大 可调但调不小 是存储器不好吗?

楼主(2008-04-20):
联想LX-S556D 行幅大 可调但调不小 是存储器不好吗? 各位老师谁有存储器数据给我一份,谢谢.
联想

网友:
不是存储器的问题~~~~~~~~~~~~~换个逆程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换过拉不好用
请指点一下谢谢
联想LX-S556D 行幅大 可调但调不小

网友:
这种问题你碰到我算你走运了,看看行幅调整管G极连接的一对对管(NPN和PNP)

网友:
呵呵好想不是楼上说的那样,我认为应该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能调整就不是行幅调整电路的问题

网友:
古老师那里的啊,我想和你多学习点.

网友:
我都检查过啦!没有坏啊! 实在不行就放弃。呵呵 卖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