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屏幕显示不完整

楼主(2008-04-20):
索尼型号   VGN-FJ67C/B

系统都重新安装,驱动都是在官方全部下载安装     还是没办法解决
之前做过显卡加焊好了一段时间现在又不行

(我不知贴不上图片,就只好用附件方式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是清华同方的机器这种现像,后来换屏线就好了!

网友:
图象看完整不 要是完整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要是不完整就是屏  显卡 屏线(可能性小)  最好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
显卡驱动都是重新在官方网站下重新装过都不行

我没有这样的屏线不能用替换法排除。。。郁闷

网友:
我觉的应该是 屏的问题,换个屏适宜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我说过了   要是图象显示不完整      就肯定是屏的问题   换屏吧  要是完整就有可能是驱动或BIOS的问题    我以前整过几个都是驱动程序版本不对

网友:
外接没有问题应该跟显卡没有关系。屏应该也是好的。调个分辨率看看。。

网友:
刚才那个问题有可能是两个原因 屏线 屏幕的控制模块电路板

网友:
这是显卡问题  必须要换显卡了,要是没有的话先拆下来植株  要是还不好就只能换了  换的时候小心周边的小东东很容易坏

网友:
同意本本波说的,是显卡坏了,加焊没有用,需要重新换一块.

网友:
屏上面有个24C01的芯片,看看是不是虚焊。很小的TOSSP封装。这个IC有两个脚到屏线上,如果这两根线断了一根也这样。

网友:
你刷的分扁率是多少x 多少的呀
是不是分扁率960x720呀刷不成1204*768呀
不行只能一步步安装、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查显卡开路故障

网友:
这款机显卡也是容易虚焊的

网友:
除了屏线:  也可换屏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成你的说发 但是24c01是密码芯片 不会段 有可能是空焊了

网友:
24c01是存储分辨率和相位的一些数据芯片,电视的一般都是24C08 嘿嘿

网友:
如果是显卡的问题,为什么外接显示器就正常

网友:
装一下监视器驱动就好了  我遇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 驱动没装好??或是不对,有些一定要原本驱动碟装才行,下载下来的不一定有用?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很少,除非发生过碰撞.....

网友:
在TOSHIBA上有碰到过类似问题,通过专用驱动程序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我搞过 换屏 换屏线 刷最新的BIOS 重装系统 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肯定硬件问题 由于时间问题 顾客拿走了 后来问了卖SONY的朋友 说是这个机型的通病
  换过个ASUS 的主板 换完就这个现象 刷完BIOS 就好了 好像型号是A8U